什么PID.PID控制如何整定PID参数

楼主(2007-01-30):
什么PID.PID控制如何整定PID参数 .各位大哥谁知

网友A:
PID控制是反馈值(检出值)与设定的目标值一致的控制方式。
P控制的输出与输入(偏差)成比例。
I控制的输出是输入的时间积分。

网友A:
具体要看你是什么变频器才知道怎么调节!

网友B:
 P;40-70
I;10-20
D;0.1-5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U(k)=Ae(k)-Be(k-1)+Ce(k-2)
    A=Kp(1+T/Ti+Td/T)
    B=Kp(1+2Td/T)
    C=KpTd/T
    T采样周期 Td微分时间 Ti积分时间
    用上面的算法可以构造自己的PID算法。
    U(K)=U(K-1)+△U(K)

网友C(2007-04-10):
受益非浅呀?

网友(2016-03-17):
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网友:
整定就得到三个控制器的最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