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跳闸 电抗器

楼主(2007-01-30):
请教高手,
在热处理车间,应用Vacon变频器控制水泵,
但是在应用现场又加一台300KW的中频加热炉。
每次加热炉启动后,变频器跳闸,初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
是不是在变频器前加电抗器能解决这个问题?
选用什么品牌的?
请各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好像是:热处理车间进线导线太细,用电量大时电压降低较大,你"初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是正确地.加大热处理车间进线导线,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加电抗器不能解决电量大时电压降低问题.

网友B:
压降太大,是电源进线的问题

网友C:
跳闸原因是:300KW的中频加热炉所产生的谐波!
加电抗器可适当减轻一些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不需用电抗器,解决压降问题就行了

网友E: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