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控制方案疑问

楼主(2007-01-30):
现要控制一路流动的冷却水温度,水管直径约12MM, 流量约10升/分,计划如下:

水流进入-->---水流量阀门--->--水温传感器--->---待冷却设备
                  |               |
                  |--------<------|
                反馈控制阀门开启的幅度

现请教水流量阀门和水温传感器的型号,不知是否可以用一般的温控表检测温度

网友A:
不知待冷却设备的体积,工作温度环境情况,你的流程图好象有点欠缺。

网友B:
使用一般的温控表就可以解决。仪表控制冷却温度到设定点,TC/RTD检测,并反馈给仪表,仪表输出继电器信号控制电磁阀,或者模拟量信号控制调节阀。
QQ:329360862/13501716803

网友C:
水温比较难控
因为在0~100℃情况下系统惯性比较大
如果1路控制效果不好的话,看看热分布
建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分多区控制

网友D:
水温比较难控
因为在0~100℃情况下系统惯性比较大
如果1路控制效果不好的话,看看热分布
建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分多区控制

支持楼上高手的观点,同时,个人认为楼主流程中的温度采样点最好设在冷却中或冷却后

网友E:
关键是把水的流量控制好,要加个水流量表,由温度-->流量-->控制阀开度,用2个PID,只能如此,我投过很多 锅炉主汽温度的自动!!
http://www.autoyx.com/

网友F:
其他一般的温度控制器加热电偶就可以搞定!但是阀门开度反馈的话,兄台似乎说的比较含糊?需要反馈开关信号呢?还是模拟量比例信号?如果需要模拟量则建议采用角度传感器来测量(如果是碟阀的话)!
newhill9917@citi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