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组:和利时系统模块问题

楼主(2007-01-30):
汽机控制系统,设置为#10站,共23个模块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10站 24号模块 offline报警,且出现这个问题后,控制电机,泵全为红色状态,但现场运行一切正常
公司原dcs负责人说这是和利时组态时设置的一个模块,后来不知道为啥没使用,并称对运行没问题
操作工反映很大,称经常报警影响操作,请问高手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直接找和利时的人啊,项目经理总能找到吧

网友B(2007-03-14):
没错,反映问题,验收的项目找售后服务;没有验收的项目找项目经理。也许是DP网络因为不可预知的问题出现不通畅的情况,也不排除该模块的DP接口存在问题

网友C:
我估计是DI/DO模块,他在加的时候,没把MACS配置里的对应地址跟着做相应改动,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QQ:529797018

网友D(2007-04-29):
为了不让操作工烦你,简单.在报警变量中的高级报警里的10#站中24模块的报警标签给删除掉.再清除编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