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输出

楼主(2007-01-31):
各位大哥,想请教一下,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怎么测?用万用表可以测吗?怎么测三相平衡?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经过高频斩波的直流电!一般是4-8KHZ,你说用万用表可以测吗?

楼主:
大哥请教了,变频器是带异步电机的,怎么输出是直流了?就是因为它的输出不是工频,所以我才要问怎么测输出的

网友B:
老式的指针式万用表大约可以测量电压,三相平衡估计使用钳型电流表就可以,三根线一起量,没电流就是平衡的。变频器输出的是谐波交流电,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