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款人机界面支持自由协议通讯???

楼主(2007-01-31):
想问一下用过HITECH人机界面的老师们,哪一款人机能支持自由协议通讯,能的话操作起来方便不方便???

网友A:
好象不支持。没有听说谁的HMI支持。因为HMI一般做主机,读取下位机时,HMI设计的就是与一定的下位机。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支持,现在所有的人机一般都支持

网友C:
同意topmail的,一般可以咨询硬件厂商或是代理商。有协议就行!大家遵守规则就能联上。排除硬件或是软件的不兼容,不过这个可能性在成熟的产品上很少,本人遇到的是LG的120S的PLC和时代的TVF变频modbus无法通讯。

网友D:
那选择hitech通讯会比较方便的,因为hitech提供了比较强大的宏指令功能,可以方便的和单片机或自己研发的控制器通讯

网友E:
HITECH的人机里面都有宏指令功能,现在是6000系列的!

楼主(2007-03-02):
HITECH的人机的资料在网站上很难找的到,连罗升的网站上相关的资料也很少!

不会,学习!

网友:
深圳同辰HMI支持自由协议

楼主:
深圳同辰HMI有登载自己资料的网站吗?

网友F:
大多数触摸屏都可以的,台达的也可以。

网友G:
厦门维控也可以做到。

楼主:
怎么不留下维控的官方网站地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