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支持自由协议通讯的人机吗?

楼主(2007-01-31):
台达的人机能支持自由协议通讯吗?支持的话是不是两个通讯端口可以同时工作???
自由协议的编程是否可以方便的实现???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支持的,
使用宏指令"PUTCHARS"发送符合你所需要的协议格式的数据.
COM1和COM2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但人机软件中似乎不能同时选择两个口来发数据

网友B:
COM1,COM2是独立的,可以独立使用,有很多客户在这样用。COM口可以在执行PUT/GET指令前选择。

网友C:
对于需要用户自定义通讯协议来与其他设备进行通讯的,HITECH人机同样支持,而且HITECH 6000系列是双口双驱动的,可以同时与两个不同品牌的设备进行通讯

楼主:
HITECH的东西就是不错,看来我这次用定了!

网友D:
當你看過斯美特 PV系列的宏指令編寫自由通訊口後,你就不會再問串口要怎麼設定,PUT/GET指令格式要怎麼擺放,接收冗長命令要如何處理,雙通訊早就不是我們強調的重點,新的屏誰沒有此功能

楼主:
价格会很高吗???比EVIWE的屏要高多少百分点?

楼主:
proface的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就是价格高了,我才打其它牌子的主意。

网友E(2008-03-26):
怎么一开口就是价格呀?要说价格的话,你直接去找威伦的好拉。现在的东西讲的是性价比

网友F:
现在的屏不是都支持的吗

网友G(2008-05-24):
台达的都支持。。。。。

网友H:
好像台达的宏指令少了点,我写了个自由通讯程序,返回的数据很多,没有指令能处理成我要的数据.好像也不支持表达式集,写宏好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