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7-01-31):
请问有谁知道变频电机的转速最高能达到多少转/分?

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到200HZ不会有问题
电主轴到几千HZ都行

楼主:
谢谢!

频率200Hz时转速会达到多少呢? 我不是很懂,请不要笑话我:)

网友B:
大约能达到6000转吧

网友C(2007-06-09):
哈哈,可以通过转速公式计算呀! n=60f/p

网友D:
一般要参照电机上的铭牌参数,最好不要超过其最高值

网友E:
上海福田有8000转/分的。

网友F:
 要根据电机的实际情况了!
  铭牌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