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7-01-31):
求教各位大侠 安川变频器IP型号第一加减速时间 和第二加减速时间通过端子7的闭合转换.问一下就是在第一加减速时间运行的过程中,转换到第二加减速时间,负载的加减速时间是这两段时间的累加吗,这样的转换对负载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具体的应用

网友A:
这是工艺的要求。

楼主:
那在实际应用中有同时用到两个加减速时间的情况吗?单去考虑工艺而在实际应用中不能运用,那再好的工艺有什么用处

网友B:
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