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能加减速箱输出而准确定位吗?如何能实现这愿望.

楼主(2007-01-31):
    我想做个自动定位系统.由于负载较重,想用小的伺服电机加减速箱来带动机械运动,以节约成本,但不知道这行吗?可以实现准确自动定吗?如果可以的话,要如何去搭配使用.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没问题!就是慢。至于搭配方法,看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力距等因素。

网友B:
不是完全的没问题, 需要看减速机的精度. 其实高精度的减速机往往比伺服还要贵很多! 我们询过三共的一款减速机,3弧分的,开价22000RMB ,伺服却只要6000多.

网友A:
言之有理!

楼主:
这样看来是没必要再去弄那个减速机构了,直接用伺服就好了.

网友C:
看指标看需要喽

网友D:
非常简单,可以实现,精度能否实现要看你的控制部分的精度
如果使用减速器实现精确定位,还要考虑减速器齿轮的回差.

网友E:
看指标需要及减速机精度,还有反馈装置等等,涉及的问题太多。

网友F:
你的“准确”要求是多少?

楼主:
其实目前这个定位项目精度要求不高,现在只是做个试验样机来提供研究有用.然后下一台机器才要求做得更精确.在0.1MM内就行了.但是如果要求精度更高而减速机构又是很贵的话,那想来还是直接用伺服成本会更低一些.

网友G:
我们有一款大力矩同步伺服电机,可以满足直接驱动的要求。

网友H:
现在不知道你具体的参数要求.不过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伺服+减速机的定位实例,我公司做的已经很多了,包括军工企业也都采取这个办法,比如雷达的控制,还有各种电火花切割机等..要是你还没有搞定的话,电话联系哦.010-65546720    13811104514.技术上多多交流啊

网友I:
楼主不说“控制要求”,而说“愿望”,说明楼主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网友J:
两种方法,1:加一个负载编码器,这样比较好,另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特意开发了一个高速磁敏开关.通过检测磁敏开关位置来定位.不过只适用于我的驱动器.

楼主:
  因为现在只是先做预算,预算如果大了,上头批不批还是个问题.所以只能说是愿望了.

网友D: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这个的,而且有专门的搞传动高级工程师帮你一起解决问题。如果你还没解决,可以联系我,帮你一起解决,而且我们有高精度的伺服系统和减速箱,国内做机器人和好多军工航天单位都在用我们的东西。
电话:010-82602078    13501310643
你可以上我们网站去看看:www.u-motor.com.cn

网友D:
不用我们东西,免费的技术咨询也是可以的哦,别害羞哦~!~
我叫张燕青!!!

网友J:
多大功率的?

网友F:
如果没有指标的话,不可能有方案啊。0.1mm,如果直接在减速机后面进行位置反馈,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刘老师说的有道理,现在是我们向上头申请这项目,而不是上头要求做这项目.所以费用是个问题.还有你说的:"如果直接在减速机后面进行位置反馈,应该不是很难。"该如何进行搭配呢?多谢指导.

楼主:
   我是个菜鸟来的,我还有个很菜的问题想问一下大伙:如果用了伺服做自动定位,还有没有必要再加上轴编码器呢?或者说是不是伺服再加上轴编码器会不会定位得更加准确呢?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K:
加减速机的主要目的是增大伺服电机的输出扭矩,降低负载的惯量,降低电机的输出转速,就精度而言,一般行星减速机的精度还是可以的,从机械上讲是反转时有个反向间隙误差,但是加减速机的同时电器分辨率也是提高了一个减速比的倍数,如果没有反转基本可以理解成无机械误差,在功率上可以做到接近无浪费,匹配下来,总体来说成本是降低的,可以考虑国产减速机,成本会更低,机械的东西都差不太多。

网友L:
用伺服中的位置控制很容易实现

网友F:
“该如何进行搭配呢?”
我不知道你的传动机构,不过,在减速以后装个编码器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有限,就直接用伺服加个行星减速器之类,方正是单向运行,国内的行星现在做的还凑合。

网友M:
请把你的具体使用情况描述清楚点啊.我的邮箱jefferyang@sina.com

楼主:
   按照这么多老师提的意见来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这项目加减速器是可以做的,先谢过各位啦!!!
  再算算成本看看,只等上头的批复了.呵呵!

网友N:
说到现在还不知道楼主的传动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O:
恩,这种情况下就看减速机的了~~~~

  www.step-servo.com

楼主:
传动是马达加丝杆.

网友A:
什么丝杠?滚珠丝杠还是梯形螺纹丝杠

楼主:
是梯形螺纹丝杆

网友A:
够意思!阻尼负载很重的!而且有间隙和死区。

楼主:
我们有平面导轨作支撑.只须克服滑动阻力就可以了.

网友A:
梯形螺纹丝杆本身的阻尼负载就很重了。要么怎么效率低呢!

网友P(2007-03-22):
当然可以啦!如果机械位置允许就外接编码器!如果机械位置太紧凑就用磁感应器!

网友Q:
0.1的精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R:
梯形丝杠0。1精度没问题?厉害。要我看梯形丝杠就不要考虑什么精度。感觉真是时光倒流,都那么固执。好像又回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越穷越革命的年代。

网友S:
怎么回事?
以前不都说可以做到什么什么微米的吗?
现在0.1mm都说难了?十个丝呀。

楼主:
大伙都是认为梯形丝杆精度不行,那东西确实也是这么一回事。要想精度高的,或者说好的产品确实太贵。没办法啊,成本下不来。

网友T(2007-11-20):
请教各位;1500W/2000转的电机加减速要传动150KG的物体旋转90度,物体的长为650mm,宽为702mm,厚为100mm,旋转90度后旋回原来来的位置,时间为8秒,请教要多少牛的扭距才能驱动运转,配多少减速比的减速才能满足。

网友A:
该设计关键要考虑的首先是转动惯量,计算目标物体关于旋转中心的转动惯量,看其与目标电机的惯量比,选择合适的加减速比,使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符合电机的驱动能力范围。力矩在其次。

网友U(2011-10-20):
已知旋转物体的质量13.2KG哪如何配减速器及同步电机(上述两机要同装在内径为56MM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