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能用电力复合脂代替模块的导热膏?

楼主(2007-01-31):
问题如题?

网友A:
不能吧,功能不同导热膏主要目的导热,电力复合脂用来导电

网友B:
前段时间我更换了几个晶闸管模块,可是寿命都不长,模块底部的白色胶状物是不是就是导热膏,我当时没加那些东东,模块寿命短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白色膏状物是导热的硅脂,不能随便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