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TEK LABS.,INC.是否有MT509LV3CN这个型号的产品?

楼主(2007-01-31):
WEINTEK LABS.,INC.是否有MT509LV3CN这个型号的产品?MADE IN  TAIWAN   网上查到500系列中没有,可我手上就有。为何?

网友A:
威伦确实有这一产品,是一过渡品,一般的型录上是没有的,EB500软件的选项中有的.

楼主:
谢谢二位,不知是否可以当510使用?

楼主:
安装了EB500后,的确有509的选项,和510在一个选项里。

网友B:
现在一般都是MT-509M了,509L在N年前就停了。现在的型号是MT-509M。不过价格好像和510L的差不多。只是开孔不太一样。
如果不是受开孔开孔条件限制的话,建议你用MT-510L,首先价格差不多,另外,这个尺寸的客户很少用,随之时间的过去,厂家也势必要考虑其替代品,因为没有一个厂家愿意为了一两个小的客户而专门保留一个磨具,这样没有利润不说,还增加成本。

网友C(2012-12-13):
屏的手册有吗?希望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