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溢流阀?

楼主(2007-01-31):
什么是溢流阀?
其结构是什么?工作原理?
作用呢?
谢!

网友A:
溢流阀由溢流阀和单向阀组成。当系统压力达到溢流阀的开启压力时,溢流阀开启,泵卸荷;当系统压力降至溢流阀的关闭压力时,溢流阀关闭,泵向系统加载。使泵卸荷时的压力称为卸荷压力,使泵处于加载状态的压力称为加载压力。

网友B:
溢流阀,也称被压阀,用来控制阀前压力,有点与安全阀相似。
比如,设定压如果力为10barg的溢流阀,在上游压力低于10barg时,阀门关闭;当压力达到10barg时,阀门打开,溢流介质。一般用的较多的是水系统或油系统。

网友C(2008-04-16):
在气动系统中,主要是调压阀用,当输出压力高于设定压力时,通过溢流空排放,达到设定压力后关闭,最终取得设定压力

网友D:
跟安全阀作用类似,当溢流阀前压力过高时,自动打开泄压!

网友E:
溢流阀,也称被压阀,用来控制阀前压力,有点与安全阀相似

网友F:
顾名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