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及加工中心常见故障问答

楼主(2007-01-31):
1、参数突然丢失 (0MD系统)
FANUC专家您好:我公司一台卧式加工中心在运行中出现930AL和CRT显示条形乱码,重新关机开机后所有参数丢失.然后在开机状态下输入参数机床可以正常运行.不知这是为什么?烦请您给予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答:参数突然丢失,可能与存储板、电池或外部干扰有关,930也说明外部可能有干扰导致CPU工作不正常,出现系统报警。也不排除主板或其他PCB故障。

2、 926报警 (18i)
感谢贵公司对我前两次疑问的回复。现另一加工中心出现了926报警,之后控制系统的LCD上除报警信息外,无任何显示(当时电控柜内温度较高),不知何故,盼解答。谢谢!
答:926报警(FSSB报警)原因和处理 连接CNC和伺服放大器的FSSB(伺服串行总线)发生故障。如果连接轴控制卡的FSSB,光缆和伺服放大器出现问题,就会发生此报警。?? 确认故障位置 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LED判断。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7段LED可以确认故障的位置?? 伺服放大器的电源 如果某个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出现故障,就发生FSSB报警。由于放大故障 器控制电源电压下降,或编码器电缆的+5V接地,或其他原因造成电源故障,引发FSSB报警。?? 更换轴控制卡 如果由以上措施诊断出轴控制卡存在故障,就更换主CPU板上的轴控制卡。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3、 报警 (0i mate-B)
你好: 非常感谢贵公司的产品给我们的生产带来了放便,最近我公司的一台车床经常出现920,911,930报警,其中930最多,请提供技术支持.我将不胜感激. 地址;山东省滨洲市惠民县活塞公司
答:911 SRAM PARITY: (BYTE 1) 在部分程序存储RAM中发生奇偶校验错误。全清RAM,或更换SRAM模块或主板。然后重新设定参数和数据。920SERVO ALARM (1-4 AXIS)这是伺服报警(第一到第四轴)。出现了监控报警或伺服模块内RAM奇偶错误。请更换主板上的伺服控制模块930CPU INTERRUPTCPU报警非正常中断。主板或CPU卡不良。可以通过交换部件的方法确认故障部件,另外机床接地,外部干扰也必须引起注意 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4、 参数不可改写 (BJ-FANUC Oi-MB)
你好,我公司有一台新机为台湾产的远东机,新机装好后,试机,发现B轴不能回零,当B轴转到回零开关处开始减速,但转没多久就会出现90号报警,不能回零,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帮忙!多谢!
答:90号报警说明:当不满足「在返回参考点的方向上,以相当于位置偏差量(DGN.300)大于128个脉冲的速度返回参考点时,CNC至少有一次收到了1转信号的条件,进行返回参考点时,出现此报警。检查:1.回零速度.2.一转信号?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5、 加工中心 (FANUC-18iM)
机床在停用一段时间后开机,出现报警: 701VERHEAT:FAN MOTOR 经查该报警为CNC系统冷却风扇故障,但是检查后发现风扇运转正常,报警一直不能消除掉。最后只有将参数8901的#0由"0"改为"1",屏蔽掉该报警。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谢谢!
答:风扇坏了,但还可以转动,只能购买一个新的更换。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6、 机床报警 (FANUC-18)
在主轴过载后机床报警,报警号为751,主轴伺服模块报警号为AL-73请问怎样修理。
答:电机传感器信号断线。(1) 电机励磁关闭时发生报警的情形(a) 参数设定有误确认传感器设定参数。(b) 电缆断线 请更换电缆。(c) 传感器调整故障请进行传感器信号的调整。无法调整时或信号观测不到时,请更换连接电缆及传感器。(d) SPM 故障请更换SPM 或SPM 控制印制电路板。(2) 触动电缆时(主轴运行等)发生报警可能是导线断线,请更换电缆。有切削油侵入连接器部分时,请进行清洗(3) 电机旋转时发生报警的情形(a) 传感器与SPM 之间的电缆屏蔽处理故障确认电缆屏蔽处理。(b) 与伺服电机的动力线绑扎到了一起如果从传感器到SPM 之间电缆与伺服电机动力线绑扎到了一起,请分别绑扎。

网友A:
FANUC主页上面有的:http://www.bj-fanuc.com.cn/jszc/cjwtjd_operation.asp

网友B:
资源共享嘛!英雄不问出处。

网友C(2007-03-21):
希望看到原创的

网友B:
鲁兄前一阶段好像贴过一些,怎么不再接再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