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QX-13F-3Z(LY3NJ)的应用

楼主(2007-01-31):
我想了解一下JQX-13F-3Z(LY3NJ)继电器具体有哪些用途?

网友A:
线圈220V的吧?
带三组常开、闭触点。作中间继电器用。

网友B:
信号转换
小功率线圈的控制

楼主:
这是广意的,具体能用在哪些控制领域中,比如哪些设备上等?

网友C:
继电器就是用小功率控制大功率,只要你想用,什么设备上也可以用

网友D:
哎!!!!够清楚的!

网友E(2007-11-28):
和电接点压力表一起用怎么接线啊?

网友F:
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点控制继电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