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中文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7-01-31):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 ,下载了几个 SIMATIC STEP V5.3INCL.SP2 CHINESE
中文编程软件,安装时提示未找到SSF文件,几个软件都是这样,不知那位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自己动手到文件夹里面去找安装文件试试看。

网友B:
检查你的操作系统!!

楼主:
   我在里面都找过了,还是不行,不知与我的操作系统有关系,我用的是XP的。

网友C: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D:
XP HOME 安装不上

网友E:
你把此软件复制到另一个区再安装就可以了,还不行就把软件的名改为英文名也可以,我安装WINCC.STEP7-V5.3+SP2都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F:
低级电工说得对,我也这样搞,STEP7-V5.3+SP2没有授权也可以用,没联过机,不知什么功能没有

楼主(2007-03-02):
   多谢  共创美好or低级电工 按你们的方法我总算装上了,就是安装路径往我电脑的一个三菱PLC程序里跑,改也改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G:
进入软件具体目录。运行SETUP。

网友H:
这个中文版的软件在哪里下载的?我也要下一份,能不能提供个链接?能用在S7-300编程吗? szjdy937@21cn.com

楼主:
    jdy
  http://www.tczdh.com/download.htm   可下载

网友I(2007-04-23):
我是升级安装的,安装完后是英文的。我在公司电脑直接安装的出来的是中文。望高手指导。(英文怎样变成中文)

网友J(2010-07-05):
我有一个问题向高手请教,我装了s7-300的软件。第一次可以用了,但是不小心把控制面板里的一个软件删了。再装了好几遍就是不行。就是找不到注册码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