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200PLC通讯及网络读写

楼主(2007-01-31):
硬件配置:TP-178micor 224PLC两台,三个profibus头
要求:需要触摸屏对两台PLC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问题:1 触摸屏在和两台PLC通讯时,不能和MICRO-WIN通讯?
2 因为TP-178micor 触摸屏只能连一个PLC,所以需要网络读写命令。但网络读 写只能把主站数据传到从站,但从站数据传不到主站?

网友A(2007-03-06):
为什么传不到,那你那个网络读指令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触摸屏在和两台PLC通讯时,不能和MICRO-WIN通讯?
肯定啊,触摸屏上就有一个口啊,怎么可能同时通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