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 时钟同步节点更改

楼主(2007-01-31):
   近两个月以来UCN设备时钟同步出现故障。在UCN状态画面里,可以看到时钟同步信号由UCN 节点1即NIM7 产生。现在的问题是,CLOCK ERROR的统计数据越来越大,UCN同步也由OK变为DEGRADE,然后是FAILED。对统计数据复位(就是清零)后UCN同步能恢复为OK,过不了7天,又是DEGRADE--->FAILED。
   请各位发表一下看法。另,我想把时钟同步信号改为UCN 节点2即NIM8 ,是否可行?

网友A(2007-03-14):
如果您的系统有AM控制或AM/CL语言访问控制此UCN过程点,时钟同步才有意义,否则不用理它。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网友B:
考虑把时钟源修改成G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