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5000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7-01-31):
    最近开始用AB RSLogix 5000,在下载程序是数据会被全部清除掉,有什么方法可以只是下载程序,不下载数据区的数据.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太合适,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592053456

网友B:
用在线编辑功能

网友C:
在线编辑后再下载

网友B:
在线编辑后程序已在RUN

网友D(2007-07-21):
楼上说的应该可以

网友E:
试过N多次了,最好是在线编辑,另一种方法是在线保存程序,会把系统当前的状态保存下来,每次下载以后就变成保存时的状态数据,当然,不会影响系统的当前真实状态

网友F:
你需要把CPU的钥匙开关打到REMOTE的位置才能在线编辑.编辑完成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