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铜导线T型连接(求助)

楼主(2007-01-31):
主线是25平方的铝芯线,而需接的T型分支线是6平方的单芯铜线,负载为铜导线所能承受的80%,请教一下,该如何接线。

网友A:
用多根铝芯在25平方的铝芯线上绕接,然后把多根铝芯的另一头与6平方的单芯铜线逐根绕接。
    可能一下子不太容易懂,但要示意出来有点麻烦,自己理解吧。

楼主:
多谢老菜鸟,“另一头与6平方的单芯铜线逐根绕接”,就是这个铜铝直接绕接处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处理不好容易发热。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要不然这样,你把铝芯和铜芯都压接在同一个线鼻子里面,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B:
用T型铝接头,铜线在接线时涂油.

网友C:
请问楼上,应涂什么油.是导电胶吗?

网友D:
把铝线剪断,两头各打一个铜铝端子,铜线打一个铜端子,三个端子用螺丝紧固。此法仅适用于大电流粗线路。可保证万无一失。

楼主:
25平方的主铝线是架空线。

网友B:
架空线就应该用T型接头.

网友E:
取25的铝线约50公分,一端做上铜铝端子,然后用绑扎的办法绑在架空线上,将6平方的铜线用螺丝接在铜铝端子上。

网友F:
并沟线卡在主线,并出16mm线,线鼻相接.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1-31 18:07:00 发表的内容:
  用多根铝芯在25平方的铝芯线上绕接,然后把多根铝芯的另一头与6平方的单芯铜线逐根绕接。---------------------------------------------.接好后一定要在绕接处涂抹凡士林,起到防止与氧气接触铜铝之间氧化.再包扎好就可以了.

楼主:
整流电路和xeuxi提供的方法都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