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通过DTU进行无线通讯

楼主(2007-01-31):
各位师兄师姐好:
  小妹有个问题请教,S7-200通过GPRS DTU与远程计算机无线通讯,只能通过自由口XMT\RCV进行通讯吗,远程计算机可以发送,PLC可以检测到,但远程机什么都接不到,只有数据包,没有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问题1:打的包不对
问题2:什么工业现场,有干扰吗?

楼主:
没有干扰,要打成什么包呢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测的.计算机的杀毒软件设置有问题吗,主要是接受端,软件运行有问题吗,数据库.

网友A:
PLC你用的是那个厂家的,掉出PLC程序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他的对错误信息有一个帮助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

网友B:
DTU应该是透明的传输啊,你调用的动态库有没有问题

楼主:
现在可以传输数据,但数据包很大,有很多多余的数据,应该怎么把有用的找出来呢?
谢谢,本人从未接触过无线传输,提的问题没有头绪,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