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se70运行中报f027

楼主(2007-01-31):
大家好 我这有一逆变器运行过程中报f027故障,造成设备停车!现场检查电机及接线均正常,故障复位后运行正常,半小时后又报f027故障,再次复位位后逆变器显示008状态...不能启动!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焦急等待中!!!!!

网友A:
你那机器是外部加24V 的还是 X9上短接5和6号端子?先外部查一下

楼主:
短接5和6端子....请问张工有何建议?

网友B:
我的也报过,现在一应换了一台,我那个既有外部24V的,又有端子的,请问张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出现的问题是多元化,涉及到[cpu板.电源输入电路.驱动电路.外部控制电路]
    只要你把外部电路排除,确认变频器有问题,我可以100%修复变频器,价格优惠,上海联系电话:13472698219

                                               许工

楼主:
许工你可以就此细说一下吗?  不胜感激    我外部没有问题.

楼主:
cpu板是好的    .......

网友D:
把逆变器打开,检查IGBT

网友E:
查查L3相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X2:W2-包括电机)
    CU板是否正确插入
    “SAFE OFF”开关(X9/5-6)是否打开

网友C:
  to: 初学的菜鸟
  cpu板如果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坏,查光耦.二极管.三极管.小电阻.IGBT,要确定驱动电平平衡,才能上IGBT,否则一上电IGBT有可能埙坏。

网友F:
这种变频器是我们的专利,拿我们这价格优惠.江阴展望工控有限公司0510-83163206

网友G:
应该是功率原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大或cuvc未插好,在出现故障时,运行信号没有断就复位就会出008,关断运行信号既可回到009或不能复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现问题已经查出  是触发板坏了

网友H(2007-03-15):
是吧,我也遇到过,是F025的。90KW的变频器,把IGBT和触发板换成75KW的就好了。90KW的没备品IGBT和触发板还搁着呢。

网友I(2007-04-16):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J(2008-04-11):
根据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门极触发板有问题,也就是IGBT触发板有问题。你是哪个钢厂的,看你问了很多6SE70的问题,有意可联系revenhate@163.com

网友K:
短接5和6号端子,如果不成可能要维修

网友L(2010-06-01):
我们修过好多此类故障!!!F025-F027是一样的意思:均为U,V,W对地短路!

北京海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自动化控制与电气传动领域研究开发、工程实施、产品销售和维修与技术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维修部为元件级无图纸维修,不受电路板功能的限制,公司拥有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维修工程师,他们对进口设备结构与电子电路都非常精通,并在电子领域有深厚的经验积累。除现场板级更换外,室内维修我们采取器件级维修,将故障元件及不良元件全部进行更换。以此降低客户维修成本,从技术上保证维修设备综合性能。贵单位如有维修需求,可带需维修产品来我司考察、维修,或者电话联系我们,我司也可取件维修。我们将以高度的热情、精湛的技术为贵单位排除一切因电路板故障造成的诸多不便,竭尽全力保障生产顺利进行。联系电话:01052383154,15810513352
6SE7090-0XX84-OABO
专修CUVC板,成功率98%,尤其擅长F025 F026 F243 F035 F026 F027 028 F029 F011 F002 F001 F003 F004 F007 F008 F010 类故障。有意者请联系
北京海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1052383154

网友M(2010-08-07):
我公司也有一台6SE70变频器,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报F027,反复试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N(2010-10-19):
大家好 我这有一逆变器运行过程中报f027故障,造成设备停车!现场检查电机及接线均正常,故障复位后运行正常,半小时后又报f027故障,再次复位位后逆变器显示008状态...不能启动!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焦急等待中!!!!!
lz说一下逆变器的型号

网友O:
先检查安全继电器板,如果不行就要检查L3相IGBT及其触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