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密温控器或者精密控温方案(付费)

楼主(2007-01-31):
我们要改造一个高低温间,需要一些温控器,情况如下:
1、密闭好后启动控温,控温期间不会有人员和机械输送物出入,
2、要求控温区中心部分区域,即控温区中心,大约二分之一容积的区域,不包括边角,要求单点控温稳定度≤0.3℃ ,多点温度测量允差为(根据中心物体情况定,暂时没给出具体数值)
3、温度测量稳定分辨率0.01℃ ,温度测量控制范围-40℃~185℃,
    那位有满足上述要求的温度控制仪,请联系我,
    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稳定分辨率0.01℃ 的温度计,带通讯接口,所以测量上没问题,温度控制方面我们是小学生,没招,如有做过精密控温的同仁或理论建模学者,请联系我,
我是帅克的老李,付费合作  ,029-85397110

网友A:
精度要求太高了,我没有接触过这么精密的温度控制,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B:
     将一个点的温度控制在波动不超过0.3℃好象是有难度哦,关注中!!!

网友C:
空间有多大?

网友D:
温控区的保温是关键 一般加热空气做到这个程度有难度  行业常规水平一般也就做到1度吧

网友E:
你的问题单靠精密温控器不能解决问题,而要解决好空气流动问题和空气加热,冷却问题.

网友F:
严重同意楼上观点. 再好的控制,没有现场的配合也是无济于事.

网友G:
条件一:用空气处理机把送风温度稳定在+-0.1-0.2度应当会做吧?多级加热/制冷。
条件二:高低温间里需要高换气次数+良好的气流组织。

气流组织是关键,去暖通类的网站看看。

网友H:
2*2*3空间,单位是什么?
米吗?
选用进口的仪表,如日本导电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选用精度0.3的,要求很高就选用0.1的,温度传感器选用进口的PT100应该就能实现

网友I:
看了楼主介绍,感觉很难,最主要是在有效控制区内温差小于0.3度。
不过如有可能,适当放大空间,将3*2*1.5m的控制范围成为密闭容器的1/4到1/5,从控制的角度来说,保持核心内某一空间的温度恒定应当有所为。

网友J:
同感!能做到1度已经不错了!眼下,不是温度控制器的问题。还要考虑整体的结构问题!做过最好的1%的误差!

网友K:
2*2*3做到1度有把握

网友K:
你的设定温度是多少?

网友K:
想知道你的设定温度,请回答.

网友L:
看来是军方的项目吧,注意点保密啊

网友K:
是常温吗?

网友K:
to
 愁坏了:
联系我,1度我做.dianqiyiren@163.com

网友I:
我的邮箱:rocky_man@126.com
如果可以,请楼主发送比较具体一点的项目条件和项目信息。
和几个朋友讨论后,觉得有可能达到楼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