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步进电机

楼主(2007-01-31):
   我有一设备,其中驱动传动轴的步进电机在运行中经常自行停止.无法正常生产.由于该设备产于98年,现已找不到该电机的铭牌.设备说明书上标为S106-178;驱动器为parker的cd35型.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自己到parker网站上找找,有没有你要的东西?
http://www.parkermotion.com/support.htm

楼主:
   没有,真急死了

网友B:
"运行中经常自行停止"
是不是电机堵转了?如果把负载摘下来,电机还会停吗?

网友C:
既然知道是parker驱动器,那就查查该型号可驱动的电机指标,照样子换一个?

网友D:
还是考虑同等替换吧还是

楼主:
    负载摘下,电机转一下也会停下来.停下来后发出啸叫.驱动器是parker的,但是可驱动的电机指标却查不出来.

网友C:
显然是失步了!就照着个头还一个试试好了。

网友E:
基本上步进电机外形尺寸差不多的话,直接找个接近的性能还好的换上就OK了.

楼主:
        谁有parker CD35M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我准备重设一下UA值。

网友A:
自己到parker网站上找找,有没有你要的东西? http://www.parkermotion.com/support.htm http://www.parkermotion.com/manuals/cd/CD20-30.pdf http://www.parkermotion.com/catalog/c67_74.pdf http://www.parkermotion.com/scripts/support_faq.asp?rowid=AAAH0UAAKAABbvkAAA&count=714&random_number=28422&create_date=2%2F3%2F2007+8%3A05%3A11+PM

网友F:
把步进电机外形尺寸告诉我,我直接给你配一个就行了,我专业生产步进电机,ljhxyz06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