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什么是比例溢流阀?

楼主(2007-01-31):
什么是比例溢流阀?
其原理是什么?结构是什么?
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比例溢流阀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调节溢流流量来控制系统压力,比例控制是为了稳定压力或使压力按照设定的程序变化.一般液压泵输出压力稳定的情况下,比例溢流阀的开度与设定压力成线性关系(不一定是正比),如果压力要求保持不变,比例溢流阀的开度一般也是处于保持一定开度的状态.
我公司使用的比例溢流阀是用做压力控制,个人认为流量控制有点浪费了

楼主:
比例溢流阀就是电液比例溢流阀吗?

网友B:
你怎吗不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