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节阀的维修,请各位高手支招

楼主(2007-01-31):
我公式一台板式换热器上使用的一台蒸汽调节阀为斯派莎克气动调节阀,以前使用都较好,近期出现阀门不能开启的现象。经过检查,控制系统输出来的信号正常,阀门进气压力为0.5Mpa(该阀门的使用范围大致再0.1~0.6MPA左右),定位器为蓝色铝合金方壳的。拆开定位器,拨动衔铁时阀门能够开启。由于我们此前对该类型调节阀不熟,再加上没有任何的资料,因此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特向各位高手求助,忘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定位器呀

网友B:
机械故障,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C(2007-03-03):
定位器的继动器或膜片坏了。

楼主:
我公司现在还没有信号发生器,不好进行测定。外壳我们也打开过,感觉机械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测量回路电流是否正常,正常更换定位器,或检查节流孔

网友E:
我曾遇到一次是定位器的波纹管坏了

网友F:
打开定位器可以动作(打开)阀门,说明阀门本身没有问题,基本可以判断为定位器问题。

网友G:
应该是定位器有问题!

网友H:
气源是否干净?   我觉得<夜半钟声到客船>说得有可能  定位器往往会堵

网友I: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定位器故障

网友J:
检查定位器线圈电阻值

网友K(2007-06-15):
拆开定位器,拨动衔铁时阀门能够开启,说明定位器的气路部分正常,应该重点检查线圈和调节阀的反馈部分(包括调节阀的零点、行程的调整),如果是调节阀出现完全不能打开的情况(即给开阀信号之后没有任何反应),反馈部分出现脱落、松动的可能很大。

网友L:
看传动电机有没有烧掉.传动胶轮有没有磨损

网友M:
拨动衔铁时阀门能够开启,基以排除阀门无故障,认真检查1.信号?2.定位器输出气路是否堵塞?3.行程量和反馈?来排除故障。

网友N:
气源肯定没问题.要是气援有问题那你动定位器他也不动作.我以前遇到这中情况.当时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O:
拨动衔铁时阀门能够开启,基以排除阀门无故障,认真检查1.信号。2。定位的转盘位置是否合适。

网友P:
拨动衔铁时阀门能够开启,可以断定机械方面肯定没问题。
控制系统输出来的信号正常,可以断定线路没问题。
阀门进气压力为0.5Mpa,且拨动衔铁时阀门能够开启,可以断定气路也没问题。
那问题应该是:线圈问题。

网友Q:
估计调节膜片存在轻微漏气。

楼主(2007-08-05):
将定位器送厂家检修后,得出结论如下:
1、该ISP5定位器已损坏,通压缩空气后内部大量漏气,固定电气转换器的部分断裂;
2、整个定位器内有大量白色水渍

判断为:压缩空气品质不良(带水多),导致电气部分损坏;

后来更换一台定位器,然后在气源加了一个水气分离器,用到现在。不过定位器好贵啊!!

网友R:
这种现象我厂也碰到过的,最常见的通病还是电磁定位器容易出故障.求知者30说的我还是比较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