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MMC卡问题求助
风 雪

楼主(2007-01-31):
请问 S7-300系列的CPU314和CPU315-2DP若无存储卡是否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并运行?存储卡有什么有?

网友A:
没有卡,断电后程序就掉了

网友B:
目前出品的314,315CPU,配置卡是必须的,否则无法下载与运行。

网友C:
没有卡程序没法下载,存储卡可保证在断电后程序不掉

网友D:
我S7-300在没有卡是可以运行 但插上卡就不能运行 而且换张依然不能运行 为什么?

网友:
经过试验苗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再次感谢回复贴子的各位同仁!

网友E:
CPU316-2DP若无存储卡是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并运行的,我公司的一台设备就没插卡不是好好的吗!我今天就断电7个小时。

网友F:
要看具体的CPU型号

网友G:
新型号的300plc必须要带mmc卡(插槽比较小),不用后备电池
原来的型号,可以不带卡(插槽比较大),不用卡时必须要带后备电池,否则cpu断电后程序会丢失。

网友H:
必须要插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