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端子没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07-01-31):
有台西门子440的机器,7.5K的,外部运转不行,量5,6,7,8跟9号端子没电压,但用本机可以启动,风扇也转,一切正常,就是缺了4路电压,请高手们支招啊,谢谢啦

网友A:
端子板坏了,面板启动与端子启动电路不一样

网友B:
I/O板换一块试试..

网友C:
仔细看看I/O板,重点测量电阻,有两个电阻坏掉了。

网友D:
西门子的端子是可编程的,看看编程端子对应的功能对不对

网友E:
下面引用由ryyag在 2007-2-2 8:54:00 发表的内容:
  西门子的端子是可编程的,看看编程端子对应的功能对不对
--------------------------------------------------------------------------------------------
同意

楼主:
换了IO板和主板还是不行,估计是机器内部有问题了

网友F:
如果觉得不行就换品牌吧,试试ABB的,我一直用这个,很好用!

网友G: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是430的15KW,在现场调试,后来只好紧急调了一台,这台返还供应商了。我估计I/O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我的机器换了IO板也不行,上电量端子电压从1点多V慢慢降到V,真是奇怪啊

网友B:
接触不好或下面板子上存在着问题

网友H:
    检查24V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解决了,是机器内部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I:
什么问题,能不能说说。
学习!

楼主:
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