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UJI:FVR-C9S说明书

楼主(2007-01-31):
求FUJI:FVR-C9S说明书.在此先谢过了.gd.lannai@yahoo.com.cn[/u]

网友A:
有这型号变频器吗??
是不是G9S啊

楼主:
1.5KW,较旧的。型号没错,其它品牌的有这个型号吗?

网友A:
只要是FVR的变频器就是富士的

网友A:
帮不了你了,刚才看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款变频器,可是没见过

网友B:
我有中文版的,只不过是书面版的,没有电子版!

楼主:
TO:华仔
    参数被人搞乱了,参考其它型号的说明书设置。现在的情况是:只能按照最高设定频率的百分比来运行,面板和端子无效,没有运行的时候转动电位器显示频率是变化可调的,请告知是哪几个参数要的问题。还有就是不知怎么回事F00不能修改,恢复出厂设定的参数是哪个?感谢了。回复或者邮箱:gd.lannai@yahoo.com.cn[/u]

网友C(2011-07-15):
对:王行洲 关于有这型号变频器吗??
是不是G9S啊
内容的回复:

这都不知道  我靠

网友D(2019-07-05):
回复好哦大家佛好剿匪记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