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连ABB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7-01-31):
请问各位呀!MCGS 6.2通用版连接ABB ACS600变频器,用MODBUS RTU通讯连接,读数据反映很慢怎么解决啊?数据最小采集周期设定200ms 异步采集,通讯速度 9600
还有怎么不能用19200啊?用19200就通讯不起来

楼主:
怎么我的问题没人回啊!请各位教下啊!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力控软件,和ABB的变频器,PLC通讯都不错

网友B:
我昨天刚用MCGS潜入版MODBUS RTU驱动连接过ABB变频器,通用版里默认的驱动有些问题,你可以把潜入版里modbus rtu的驱动COPY到通用版的相应目录下,保证好用。

楼主:
谢谢哦!嵌入版的可以用19200通讯吗?

网友C:
可以的,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中可以选择设置。

网友D(2010-05-25):
您好想问一下 具体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