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单回路PID、串级三冲量PID、导前微分PID.是什么

楼主(2007-01-31):
单回路PID、串级三冲量PID、导前微分PID.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7-03-29):
单回路PID只有一个调节器;
串级回路PID有两个调节器,主回路的输出给副调节器的输入;
三冲量回路一般用在锅炉的给水系统,汽包液位与给水流量成串级回路,但是给水受三个流量的影响(给水流量,出去蒸汽的流量,有的有外来蒸汽的流量),所以在副回路中要考虑出去蒸汽的流量,否则只考虑给水流量是不准确的,在回路中要把出去蒸汽的流量减掉,这就是所谓的三冲量回路,但是具体实现方法有很多中,在电厂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路,
导前微分PID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可能用在滞后比较严重的地方,比如温度控制回路,加一个微分作用,起一个提前调节作用,用在容量滞后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