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步进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7-01-31):
有好几台步进电机,刚买过来的时候,转轴正常,用手可以很轻松的转动转轴,可是接上蜗轮减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转轴就变得非常地紧,怎么转都转不动,以致于电机刚开始工作时怎么都不能启动,要降低速度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把速度提高到原来的数值才能正常工作.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接上蜗轮减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
-----------------------------------------------------------------------------
那么刚接上的时候呢?蜗轮减速器的阻尼负载较大,尤其是有预紧的。所以适当降低步进的起跳频率是正常的操作思路,因此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加减速策略,以解决问题。

楼主:
刚接上的时候是正常的,每天工作20小时,当工作时间在大概20天后,会出现上面的情况,电机有做加减速.

网友A:
那是不是蜗轮减速器有问题了?

楼主:
蜗轮减速器应该没问题的,会不会是因为电机发热引起的呢?
现在电机的速度是3000pps.

网友A:
有可能,电机的热态力距肯定小于冷太,尤其是混合式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