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改和保存pfister称的控制参数

楼主(2007-01-31):
这是一条水泥生产线,使用进口的PFISTER称对窑进行喂煤,原来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台PFISTER称一直机旁开车,认真检查该设备后发现中控给定信号不能进入控制器(MSR1-A),后来通过努力把中控给定信号在控制器上调试出来,但不能保存在CPU里,屏幕显示参数没有保存,如一旦断电有个参数(W3:systemcap)就丢失,中控给定信号也没有,恳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2007-07-03):
你做过TAD标定吗,如果没做的话,做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