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运动控制卡问题

楼主(2007-01-31):
我在使用研华PCI-1240U 4轴运动控制卡,在实验用 手摇脉冲发生器 进行外部脉冲进给时出现问题:

具体设置为:1、手摇脉冲发生器电源接12V电压,其上A\B相两根引线接到运动控制卡
              Y axis 的EXOP+和EXOP-端子。
            2、波段开关用于对运动轴的选择,其上两根引线接到运动控制卡U axis的
              IN1和IN2端子,另一根接到板卡的地GND,利用板卡上12V电源产生2位二进
              制数值,00,01,10,11。
现在问题:波段开关打到X轴档,摇动手脉,可以产生脉冲输出,但是当我波段开关由X档
          打到Y档时,会自动产生X和Y轴的100脉冲,正好是手脉转动一个格产生的脉冲
           数,而此时手脉未动。同样开关由Y到Z,也会产生Y和Z轴的100脉冲。
     此种现象只限于手脉连续快速摇动,如果手脉一格一格进给则不会自动产生脉冲。

不知道是板卡的原因还是手摇脉冲发生器的原因,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8-12-19):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手摇脉冲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