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压器故障?

楼主(2007-01-31):
不接负荷时测整流远堆输出正常
接了负载就没有电压了
没办法
用一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在变压器的输出
点接了几下
工作正常了
不知乍会事

网友A:
电气维修中的常见故障,有虚接点一般表现为接头松动,检查所有一二次主回路中所有的接点,紧固所有螺栓。故障原因多为老化或震动或者安装不合格引起,由于虚接点会产生较大阻抗,在变压器输出负荷很小或者没有输出时,变压器的阻抗远远大于虚接阻抗,所以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基本接近正常电压,此时用万用表测量显示正常,只要变压器接入较大负荷阻抗变小,此时虚接阻抗就会分压产生一个很大的压降,变压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接触器和变压器是感性负载,这种连接几下相当于日光灯起辉器的作用,使变压器产生一个高压脉冲,有时会在虚接点产生电火花,将虚接点烧结在一起,达到正常接通的水平。不过这种方法不保险,是懒汉办法,最好是仔细检查处理好虚接。

网友B:
%100虚接造成

网友C:
上述对变压器论述很对,我很赞同,但我也要补充一点就是;当变压器的温升过高时,绝缘也会下降.如果变压器的质量不好就会短路,这时就会无电压输出,当温度下降后,测量它又是好的.

楼主:
经查确为虚接

网友D:
查快递( http://www.ckd123.com )是广大快递用户的家园,集成国内常用快递公司货单查询:韵达快递,顺丰快递查询,申通快递查询,圆通速递查询,天天快递查询,邮政EMS,联邦快递,全一快运,闻达快递,亚风快递,汇通快递,中诚快递,龙邦物流,顺丰速递,中通速递等!

网友E:
虚接造成,标准触点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