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ANUC的问题

楼主(2007-01-31):
系统FANUC Oi
现象:自动作业正常,手动操作时各轴正常,其他动作有的正常有的异常(如:手动作A动作时,A动作正常,做B动作时,B没反应,而A却动作)
据说是更改参数D300.4后出现的,但改回去后还是那样。I/O模块确认OK,其他参数还没校对(没空啊)。
请问大家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交流一下。

网友A:
有FANUC的高手来帮帮这位网友如何?

楼主(2007-04-02):
最新情况.
该设备上周出现424报警,经确认是记忆卡问题.更换后重新输入参数,设备能正常工作,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过了1天,停机再确认,竟然全部正常,迷惑中.看来以后要烧香了.呵呵

网友B:
找东源精密问问。法拉克的主要代理商。。。

楼主:
我们有问题都是问上海FANUC的,再不行就问北京FANUC.实在不行就叫日本的.呵呵

网友C:
非常有可能是D数据区错误,那个设置是机床厂的设置,和FANUC没有任何关系,FANUC也不会帮你解决。

楼主:
只要是系统的问题,国内的可能不会帮你解决,但日本的一定能帮你解决.敬业问题.当然还要钱.

网友D:
手动看梯形图吧!

楼主:
看过.问题是另外的按钮接通的也是同1IO,并确认过按钮和线路及IO都没问题的.以前也有类似情况,是参数问题.(是另外的动作),而这个问题现在又莫名其妙的好了,搞不懂了.

网友C:
“只要是系统的问题,国内的可能不会帮你解决,但日本的一定能 帮你解决.敬业问题.当然还要钱”

不知你真懂还是装懂!!
你编的C++程序出了问题,microsoft会来帮你看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A:
程序复杂吗?不行就把目前程序备份一份,然后针对具体动作或相关动作组合专门测试。

楼主:
TO zch7749:你没有碰到过不要这么武断好吗?我见识过,就是我们公司,不要你没见过就否定,明白吗?都象你那样的态度,哪里来的进步?

网友C:
我没有碰到过?!你连这都不知道为什么,也敢下结论?
“当然还要钱”钱足够多,不要说日本人了,美国人都会过来。北京FANUC会不过来?私人关系也过来了。

网友A:
建议一切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尽量避免无谓的争吵。

楼主:
TO zch7749:北京FANUC过来了,但搞不定,知道吗,所以请了日本的.同意楼上的.

楼主:
就此打住

网友E(2010-01-26):
你那是什么床子啊,梯图有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