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JFZ2815发电机故障

楼主(2007-02-01):
此电机用于装载机上,对电瓶进行充电用,些发电机有三个接线头,B+、D+、W故障现象:发动机发动后电流表显示不充电,用导线触碰B+和W后充电正常工作。请哪位高手帮帮解读一下原因,发电机正常发电之前,D+、W上无电压,无接线。

网友A:
有可能是发电机内部虚断。短路后断点粘一起,导电。带上负载后虚断的地方又松开了,就又没有电了。建议把设备完全停下来后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三个接线头有没有电阻。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内部开路了。

楼主:
以上漏了一点,是W上无接线,这个发电机是新的。有没有哪位高手,和用过这种发电机的工友提供一下相关的接线图,还有帮助提供一点关于内置调节器的工作原理与图纸。
今天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说D+是发电机的输出端子,接的是充电指示灯或是一个280欧的电阻。

楼主:
高手们啊,我还在等你们的答案啊

楼主:
可以的话,给画一张接线图好吧。

网友B:
你的发电机是内植调接器的吗?调接器接触不良,转子失磁,打开检查.

网友B:
换调接器.

楼主:
给画一张接线图好吧。

网友C:
应该是充电指示灯坏,再就是内部调节器坏,B是发电机输出,D励磁电源输入,是从钥匙电门经充电指示灯到D的,只要B.D有电就是调节器坏.B 有电,D 没电就是指示灯坏.

网友C:
W 不用接线,是供外接调节器用的

网友D:
D+应该是发电机的自励磁的输出端,发电机起初的励磁电源是由钥匙电门经过充电指示灯到D+端后供给调节器,等到发电机的端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D+端就输出电压供给调节器,此时发电机由它励变为自励,同时充电指示灯熄灭。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明白了一些。要是哪位能上传一张图就更好了,故障已处理,是充电指示灯坏了,不过这种车没有用充电指示灯,而是用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