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步进电机的精度误差都能用什么方法来补偿?

楼主(2007-02-01):
步进电机在进行精确位控时,他的控制精度是全步的3%~5%,那么这个误差可以补偿吗?都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补偿误差?

网友A:
有两种方式供参考:用好的微步驱动器 或 加编码器构成闭环系统

网友B:
个人感觉只有细分

网友C:
需要细分更高的驱动器和位置反馈检测的东西。
不过,如果在全步的3%到5%的基础上提高,选驱动器是很大的问题。太平洋的6410,定位误差是整步的2%左右,细分精度比6410更好的驱动器,我没有接触过。太平洋6410现在好象也卖不到了。

网友D:
细分不解决控制精度问题,真想补,就得加高精度反馈,做成闭环或者开环补偿系统。

网友B:
不过楼主所提的问题应该只能用细分解决的

网友E:
用6410,的确太平洋的步进一直很出色.我们这里卖很多啊,斑竹怎么说买不到呢?

网友F:
不知道用400细分(对基本步距角)的驱动器能不能解决问题呀?2相和5相的都有.

网友C:
"用6410,的确太平洋的步进一直很出色.我们这里卖很多啊,斑竹怎么说买不到呢?"
太平洋不是被人收购了吗?如果6410还有得卖,用6410加位置反馈,应该可以提升到1%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应该可以更高。

“不知道用400细分(对基本步距角)的驱动器能不能解决问题呀?2相和5相的都有.”
关键不是细分数,而是精度。随便举个例子,假设理论上一个脉冲转1分好了,可是实际上,60个脉冲转一度是不会错的,但有的时候是三个脉冲还没动地方,有的时候一个脉冲走了5分,将细分数调高了,名义上是0.5分了,可实际测起来,每步的角度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没谱。

网友G:
学习了,刘教师真是高手!

网友H:
to: 劉老師
講到精度 就不能單獨以電機來討論 這樣是沒意義 關鍵還是在機構上 傳動的誤差 背隙問題 若不跳出來 那是無解

网友C:
可是,目前的问题是“步进电机在进行精确位控时,他的控制精度是全步的3%~5%”。而且,所谓“傳動的誤差 背隙問題”,对于直线步进电机(不是海顿那种东西),不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D:
我还是坚持:细分不能最终解决步进系统的精度问题,如果控制精度要做到优于全步的3%~5%”,我以为必须采用细分加反馈的方法,因为步进系统的功角取决于负载状况,最大有可能达到90度,即25%齿距,合2相电机全步(两相四拍)的100%或者3相电机全步(三相六拍)的150%。

楼主:
波恩说的有道理,我同意,反馈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I:
很简单吗,改用伺服不就得了?哈哈,向来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幻想便宜的东西有多好。

网友C:
“波恩说的有道理,我同意,反馈是最保险的方法”

反馈只是问题之一。有眼睛、有耳朵、有脑子,但是手指头分不开,也是谈不了钢琴的。

网友B:
"很简单吗,改用伺服不就得了?哈哈,向来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幻想便宜的东西有多好。"
不要以为伺服就是万能的哈

网友D:
问题讨论到这里,显得有些形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