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传感器可以驱动两只显示仪表

楼主(2007-02-01):
那种传感器可以驱动两只显示仪表?比如说压力传感器是不是都可以?或者说是电压性输出的(0-5V或1-5V)都可以给两只同类型的检测仪表传输信号?

网友A:
只要是标准的电压、电流信号,不管来自什么变送器,都可以接入仪表,但不知这样做有何意义?

我是菜鸟!

网友:
绝大多数的压力传感器现在都是4-20mA,输出负载>500Ω,带两个显示仪表是不会有问题的(串联使用);电压信号就更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最好加一个信号隔离(即一入二出)

楼主:
请问怎么要串联啊,我想要将两个表并起来接在一个传感器上,目的是在两个地方对同一个信号进行监测!

小俊!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串联,电压并联?

网友C:
上面那位说的对, 规范的做法是加一个信号隔离器或分电盘什么的,如果直接做串,并联, 实验室可以, 但绝不可以拿到工业上用, 危险!!!

网友D:
加个分配器就行了。

网友E(2007-04-12):
加一个隔离器,13645152299,我公司有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如果串联那是不行的。真是危险啊不要这样。

网友A:
可以用配电器

楼主:
串联为什么危险,说说看!

网友G:
我得先学学,因为我最近也有客户在这样问我.我是向他推介了一个信号隔离器(一入二出),现在他已经按我的说法去用了

楼主:
串联为什么危险,谁能说说?

网友H:
具体什么信号,两个二次表是什么?我用过一个转速传感器驱动二个 数显表,异地20米左右>

网友I(2007-05-14):
如果距离很近,而且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采用电流串接,电压并接的方式。如果要求高一点的话,可以先让信号进入第一台仪表,让第一台仪表再变送输出一路标准的电流信号给第二台仪表。如果再高点,就经过信号隔离器,一入两出,同时输出两路标准信号。如果现场需要防爆,就把隔离器变成安全栅即可,输出的信号同隔离器。

网友I:
串联为什么危险?
因为串联的话,其中一台仪表的取样电阻损坏会使另外的仪表同时采不到数据。

楼主:
说的好,我说的危险是指对人和物有无损还,这样的话叫故障不叫危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