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模拟程序编制的讨论

楼主(2007-02-01):
一般来说,国内工控从业者,对PLC程序的编制是很重视,但是由于测试不方便,所以我们对程序的运行效果不能很好的了解,大部分单位又没有专门的工具测试,不利于项目的检查 实施,只有到现场进行调试,在修改程序,耽误现场时间较多,如果我们自己编制好模拟程序,去现场前就能检查好程序逻辑是否正确,控制效果的好坏,相当于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一个提前反馈,保障了我们工作的质量,何乐而不为呢?电气控制系统模拟程序的建立非常简单,模拟电机和其他电动蝶阀等设备非常好用,电气连锁 ,自动控制均可通过此方法进行模拟,在大型控制系统当中应用非常有效果。仪表控制中的应用,则有些难度,因为我们必须先建立先被控对象的控制模型,在进行处理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兴趣和有经验的朋友,欢迎大家进来一起讨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控制模拟程序的编制!!!!!!!!

楼主: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简单的编制程序,很无聊,应该总结点理论性的东西 和大家共赏 希望理论基础雄厚的同志们 多多指导

楼主:
一、 电气模拟的方法
用plc内部的中间点,模拟输入输出点,把对应的电气设备,输入和输出连接起来,电机可直接连接,电动阀门类设备可用置位 复位的方式输出阀门到位信号,根据实际情况可加延时等信号。

网友A:
西门子的我用PLCSIM仿真程序,只是能看看各个点的状态,有一点点的效果,可是感觉不是很好使。所有的输入都要自己一个一个点击。麻烦

楼主:
我说的模拟不是从PLMSIM上仿真,而是从程序里自己编制,仿真程序,程序在实际的PLC上运行,既可以检查程序又可以试验硬件通讯等情况。比如那一个电机来说,可以把它的输出直接 作用在输入上,这样就可以完成程序的模拟了,可检验自动运行的效果。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电机的模型,有输出,输入回来。相应的可建立其他类型电器设备的简单模型。完成整个系统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