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传感器都可以同时驱动两只显示仪表吗

楼主(2007-02-01):
那种传感器可以驱动两只显示仪表?比如说压力、温度传感器是不是都可以?或者说是电压性输出的(0-5V或1-5V)都可以给两只同类型的检测仪表传输信号?

网友A:
没问题的.
对于模拟信号
电压并N路都没问题. 只要你阻值够大.
电流串起来, 是由你传感器带负载能力决定, 一般2线制变送器可带550ohm, 而数显表为250ohm, 可串接两只.
RTD/TC就不要考虑接两只了, 只能通过数显表转换为电压或电流输出到其他数显表.

楼主:
您的回答很好,谢谢!但还要请教RTD/TC具体指的是什么?是PT100和CU50吗?TC是热电偶?

网友B:
4-20mA,0-20mA,1-5V,0-5V,如果传感器和2次表阻抗符合,多可以直接带的,电流串,电压并。每什么的
RTD/TC是热电阻和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