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温升按B级考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2-01):
各位朋友好:
    我现在有一些电机方面的标准常识不怎么清楚,比如:防护等级 IP23 ,IP56,....他们是怎样定义的;绝缘等级,F或者其他的等级是怎样定义的呢?按B级或者F级考核又是怎么回事等等一些比较常见的电机的常识标准,我有些疑问,请知道的朋友给我一些提示或者资料,非常感谢!也可以把信息发到我的E-MAIL:pengshfeng1979@126.com
谢谢!

网友A:
IP23:IP表示国际防护英文速写,2表示防护固体的大小程度,3表示防水程度。可查阅相关标准。

绝缘等级:表示电机绝缘线可承受的温度,F大约是160度吧,B大约是110度。

网友B(2009-02-08):
ip防护等级说明(按照en60529/iec529)
防护等级ip54, ip为标记字母,数字5为第一标记数字,4为第二标记数字。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

第一个数字

0 无防护
1 防护5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50mm,不应完全进入
2 防护1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2.5mm,不应完全进入
3 防护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2.5mm,不应完全进入 3 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 防护1.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0mm,不应完全进入
5 防护灰尘 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
6 灰尘封闭 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注:探测器的直径不应穿过柜体的孔

第二个数字

0 无防护
1 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2 柜体倾斜15度时,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3 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 防护喷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5 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6 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7 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8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