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CP341

楼主(2007-02-01):
小弟初学PLC,请问各位达人,如何使用CP341,怎么连接设备,跪谢!~

网友A:
使用341要看你使用的是哪种协议的。

网友B:
奴性十足呀,
朋友~~~
这里都是朋友,
什么问题尽管说```

网友C:
说说你具体要怎么用?

楼主:
ASCII协议,请问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D:
通过模块参数来设置采用ASCII协议还是modbus协议。

楼主:
我把CP341和设备连好,选择ASCII协议,可以实现设备和PLC通讯了吗?那又冒出MODBUS主站从站干嘛的??

楼主:
有人解答吗,小弟不懂啊

楼主:
MODBUS主站从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CP341插入MODBUS主站硬件狗,成为MODBUS主站,那么请问从站是哪个,PLC还是第三方设备

网友E:
你要连接的支持modbus的设备就是从站啊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那上面关于串行通讯一篇说的很详细的,有电子版的,可以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