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同步皮带与铝质传动轮运转时发出的噪声?(高手快来)

楼主(2007-02-01):
请教各位专家,在高速尼龙拉链成型机中是用同步皮带与铝质皮带轮来传动的。在高速运转时,同步皮带与皮带轮之间由于摩擦会产生噪声,我们目前除了提高皮带轮与同步带之间的啮合精度和上皮带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请问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降低这种噪声吗?

楼主:
 刚有个朋友在qq上告诉我说,同步轮用橡胶材料就可以了”

    如同步轮用橡胶材料做,一方面易磨损,二则成本会增加,三材料难卖,以前我们也考虑过这一方案,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而没有执行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放松一点看看

网友B:
是风噪音,难。实在要搞的话就搞个罩子吧

网友C(2007-04-10):
同步皮带和皮带轮的良好配合噪声应该不会很大,看下摩擦痕迹在那里,如果在皮带轮的边缘,那么可能是2轴不同心或不在同一水平;其他的暂时想不出来。

网友D: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E:
同意"goldage" 的说法!
这个问题好像是说有类似结构,中比较难根治的难题。
曾有人尝试,在皮带轮上均匀的打一些小孔,这样,当高速运转时被皮带封闭的那部分气体,就可以通过小孔排出,减小空气阻尼的同时,也有效的降低了风噪!不妨试试看!

网友F(2009-06-03):
我们用的同步带为在整圈齿行上面。开了两排槽,宽度根据带的宽度合适比例就行,噪音不是特别的大。

volpaktechgen

网友G(2009-10-08):
是同步带轮有护边,与同步带摩擦出声?另外同步带要调整松紧合适噪声才会小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单独弄个小房间,要隔音好的。

随它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