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做一个下拉式组合框控件

楼主(2007-02-01):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师,如何做一个下拉式组合框控件,最好能举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A:
在WINDOWS控件类里有组合框控件,直接用式组合框控件就行了.你用什么组态软件来做的?

网友B:
文本框、箭头、ListView框

网友C:
软件里有现成的控件!

网友D:
CComboBox Combx1;
Combx1.Creat(...............);

网友E(2009-02-20):
listadditem("comb1","1#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