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无功补偿节电算法

楼主(2007-02-01):
我公司准备配备一套高压无功补偿装置,想算一下增加无功补偿前后能够节约多少电。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教。

网友A:
看你的用电电费和功率因数,不好算节电多少。但可算省钱多少。

网友B:
先求出你现在的功率因数;
再用Q-电容的Q值;
然后用计算的功率因数减去现在的功率因数;
就知道节电的结果了;

网友C(2012-03-15):
啥数据都没有,怎么计算啊?好歹得提供点可计算的东西出来啊

网友D:
“配备一套高压无功补偿装置,想算一下增加无功补偿前后能够节约多少电。”

1、如果你在变压器高压侧进行高压无功补偿,可以节约高压输电线上的损耗;

2、这个节约的高压输电线上的损耗,在上一级的电度表上可以看到,在你的电度表上看不到;

网友D:
3、就是说对你是不节电的,是没有必要的,高压补偿投资很大;

网友D:
4、说你没有必要进行高压补偿,原因是你完全可以根据大家常用的在低压侧进行补偿地方法;

5、功率补偿不是为了节电,也节不了多少线路损耗,而主是节约设备容量,提高设备的利用率,例如补偿后你的变压器可以带更多的用电设备;

网友D:
6、放弃低压补偿,进行高压补偿可是个歪主意坏点子!

网友E:
变压器容量多少?什么负载?目前功率因数多少?电压等级多少?

计算无功补偿参数需要很多的数据,所以还请楼主提供下

另外,我建议楼主从低压侧进行补偿,第一节约成本,第二便于维护

网友F:
高压补偿一般电力公司是不容许的  我们公司上了两个不让用        低压系统全有  一般补偿柜用在负荷侧   目的提高功率因数也就是   有功功率      也是一种节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