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抗干扰强的单片机

楼主(2007-02-01):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可以用在机车上的单片机,要求抗干扰强,不胜感激。。。

网友A:
    海尔HR6P系列芯片为精简指令集(RISC)MCU,包括HR6P62,HR6P72,HR6P73,HR6P73B,HR6P76,HR6P77,HR6P78等型号。该系列芯片是在自有微处理器架构的基础上,经过创新设计而成。同时它又能够方便客户使用,客户可以进行全新的设计,或是对原有系统进行改进,也可以非常轻松地替代。

   该系列芯片核心是一个采用两级流水线的哈佛型结构CPU,程序和数据总线相互独立。指令存储体数据字宽为16位,几乎所有指令都是单字指令,能在一个机器周期内从总线取出。指令集为48条,编码效率高,容易进行指令扩展。

   它集成了众多外围模块,包括模拟/数字转换电路、硬件看门狗、定时/计数器、CCP(捕获/比较/脉宽调制)模块和HSPI模块等等,某些型号还针对特定应用集成了一些特殊模块,如电机控制模块。
   同时它还提供多样的存储器容量,以及不同的封装形式,从而能够符合客户不同的应用需求。
在实际应用中,该系列芯片的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和安全性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芯片的静电放电电压指标(ESD)、电磁兼容性指标(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EFT)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RS))远高于国内外绝大多数产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能用于要求最严格的汽车电子应用。

销售和技术问题请和我联系:
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
Tel: (86) 021 5407 1310
Mobile: (86)139 17560314
E-mail: csusrh@163.com
MSN:csusrh@hotmail.com

网友B:
考虑一下STC单片机。
www.mcu-memor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