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380V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的方法

楼主(2007-02-01):
各位高手,我是一名新手,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相380V交流电机正反转的控制,我的工况是这样的,我的电机是用来带动传送带的,传送带要可以正反转,电机不用单片机或PLC控制,直接控制电机正反转,但是这个可靠性要很好,不能由于短路将电机烧毁,这样会给现场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可靠,所以请大家帮帮忙,给我点建议好吗?我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电机功率是1KW左右

网友A:
这人???提这样的问题?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要可靠肯定要把隔离开关 断路器做好啊

楼主:
用固态继电器好吗?

网友C:
最好是使用带制动电阻的变频器,其次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D:
这位"写错了歌"的朋友你好!
我是做工控产品,我有一个客户所遇到的问题是和你一样的.
我现在给他解决的方案是用一个crouzet的三相马达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的的!
 其实有两种解决方案
 1,用两个三相固态继电器来进行控制,缺点是故障率高,安全性低
 2,用一个三相马达正反转固态来解决,缺点是成本高
以上紧供参考有事可再联系
 QQ343914494  电话是15961849330(2月11号到25号漫游)

网友E:
是不是太简单了吧,随手翻一本书上也会有的。

网友F:
用接触器配一个就行,带互锁的.

网友:
我给你们推荐用三相电机正反转模块,需要的打我电话021-29097625,质量绝对保证!

网友G:
参考一 下工作伙伴,他们一定、有办法

网友H:
   用两个接触器好了  带互锁的  一般的电气控制书上都回有

网友I(2007-05-04):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J:
正反转电路,电工应会的第一道“菜”。

网友K:
基本的呀

网友L:
电机这么小,用一个万能转换开关就是了.如果要有启动和停止控制的话,万能转换开关放在交流接触器后就行了.

网友M:
功率这么小,直接改变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N(2007-07-25):
用两个接触器,两个按钮、一个热继电器 接成互锁的,就OK了

网友O:
用接触器控制的话,我想用用两个接触器,三个按钮、一个热继电器 接成互锁的,就OK了

网友P:
楼主没把问题描述清楚,正转与反转间隔多长时间?
如果完全停止下来再反方向运转,任何电工都懂;
如果瞬间切换,要考虑制动、电器元件选型,或工艺是否可以改进......

网友Q:
用接触器来做吧

网友R:
这么简单也拿出来问??

网友I:
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单相/三相固态继电器,直流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可控硅移相触发器,单相/三相调压模块,单相/三相整流调压模块,袁克军,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S(2007-10-28):
真要可靠应在机械结构上入手,如加装电磁抱闸.

网友T:
用三个档转换开关来控制接触器,正转、停止、反转,接触器加装自锁

网友U:
还是老菜说得对,问题要说清楚?

网友V:
如果很重视电机的话:1、采用热继保护。2、采用专用的电机保护器。回路控制则就很简单啦!楼上说得都很有道理哦!

网友W:
这么小的电机,用转换开关来控制吧,简单实用,如果用接触器,二次回路互锁也行,不过最好用横械互锁式的,

网友X:
就用正反转控制电路不就行了?电机上再装一个直流刹车。保证安全又不烧电机!

网友Y:
最简单的正反转控制回路就可以了,用断路器保护,热继电器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Z:
正反接触器控制,电气锁+机械锁,准保万无一失。

网友AA:
用到顺开关好了,既方便又便宜

网友AB:
用一个继电器和一个空开就可以了 继电器常开 常闭触点都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AC:
我看还是直接用倒顺开关呵呵又便宜又安全

网友AD(2008-03-02):
请教一下,我有市电220V电源,用单相输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交流电,但想要三相四线制相间电压为380V的电源有没有办法那,我看到有三相升压模块能完成此项工作吗

网友AE(2009-01-16):
能帮我解决塔吊接线图吗?谢谢了。

网友AF:
确实简单了电,找本电工书,看看,上面有图纸

网友AG:
新建工控论坛群78992380 欢迎你的参与

网友AH:
如果你公司要求质量好点的,对成本不怎么敏感,那么我建议你买高诺斯的三相电机正反转,(我们公司生产固态继电器等工业电力电子产品的)你想便宜点的,你就买国产的,我们公司质量做的很好,最大电流只能做到40A,最大值,(高诺斯标的是额定值有40A和50A两种),我们公司产品配套以后很少出现质量问题,差不多千份之二左右(如果说百分之百的,我想那是骗人的,火箭升空多有爆炸吗)但是最后也帮他们解决了。价格也便宜。国产的有些质量做的很差,所以你买的时候要小心。最好可以跟他们说,坏了可以退。说不可以退的厂家要么是小厂家,要么是不负责任的公司。(说话诚实点免的以后再论坛上发贴被人骂我不诚实)。

根据你的1KW功率计算以下。1000除以380=2.7A   2.7A乘以7(余量)=18A(最后选定是25A的,保证你质量,你如果向其他公司买你就说要25A的,价格在150-250左右,我公司的价格我具体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做技术的。

如果你需要可以联系我的QQ 1051131379。我到时候帮你问问价格。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AI:
美国战斧巡航导弹都有没炸的故障,请问你说的可靠率该是什么概念?楼上所说似乎都不理想。

网友AJ:
直接用倒顺开关呵呵又便宜又安全

网友AK:
有意见的人很多啊???????//

网友AL:
楼主要说清楚用途,才能有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M(2009-02-16):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网友AN:
用西门子的电机控制模块,其中就有正反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