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折算推力

楼主(2007-02-01):
如何将扭矩转换成推力呢?比如知道负载重量,如何选择伺服的扭矩呢?

网友A:
首先,明确传动方式,然后,套公式。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旋转和直线运动的等功率折算P=F*V=T*ω,因此你首先要回折算速度,这不难吧!

楼主: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还不够详细?我晕倒!

网友C:
看来需要举个例子来说明了

楼主:
P=F*V=T*ω ,每个参数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呀?

网友B:
晕!
功率=推力*线速度=力距*角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