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输出偏低

楼主(2007-02-01):
各位大虾,我有一块开关电源输出24伏直流,但是用了几天不行了,电压输出只有5伏左右,用494控制的,还有一个校准电位器,拧了一下,也可以调大小(最高5.5伏),查电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更换开关管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上海财盈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PLC、工控设备电路板卡、驱动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等,联系电话:021-54156739,QQ号:471813775

网友C:
   又不是多么精密的东西,把元器件一个一个的替换

网友D:
看一下光藕,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E:
一般是的光藕的问题.

网友F:
各位同行,有一问题想请教,几块反激式开关电源串联给负载供电,空载时蜂鸣声几乎没有,可是带上负载时声音很大,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G:
有可能是电容,换几个试试。

网友H:
1检查下反馈取样电阻有没有击穿或虚焊
2检查494输出的+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I(2007-03-03):
专业维修各种电源、DCS操作站卡件、显示器等.
沈  13382060992  13851490338